请前辈们帮忙看看为什么没有输出

楼主(2015-02-10):
y002没有输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梯形图编错了吗?zao

网友A:
有双线圈输出吗?程序其它地方还有Y2吗?

楼主:
其他地方没有Y2只有这一个地方有,,
哦哦哦,想起来了。应该是这个地方吧!
谢谢提醒。 本来是想写个手动的程序来着,看来要改程序了。呵呵呵

网友B:
所谓的双线圈嘞

网友C:
呵呵,先检索下总是没错的。找出来就没问题了。双线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