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0):
电机没有名牌了,我怎么才能知道这个直流调速器控制的是何种电机呢。直流电机不是分 串励  并励等吗

网友A:
可以根据调速电路分析是串励还是并励。

网友B:
这个不懂了

网友C:
你可以发个电机跟调速器的图片看看吗

网友D:
可以打开电机的端盖,看电机的接线端子;

还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端子的电阻来判别。方法很多呦。

只要知道直流电机的原理,自己想办法就行了。记得第一次考电工上岗证的时候,考官给了我一个变压器,端子没有标示,然后给了我一块指针式的万能表,让我告诉他,这个变压器那两端是原边,那两端是付边。我当时真的有点蒙,他就问我,听说你刚刚大专毕业,上学学变压器了?我说学了,他又问,那变压器的特性是什么?我说变压比等于匝数比。考官笑而不答,站在旁边去了,我茅塞顿开,然后通过测试变压器的电阻值,搞定了。

这个故事就是想说明,只要知道了元器件的工作原理,利用自己手中现有的手段,想办法去解决问题。这个很有意思的。就像做游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