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0):
海利普的HLp一NV变频器怎样接进电源线,出线端怎样和750瓦的三相电机相接,要求控制电机转速快慢,求外部接线图。

网友A:
变频器就那么几条线,电源,电机。控制线

网友B:
uvw接电机

楼主:
1楼大师,能不能传一份海利普HLP一Nv接750瓦三相电机的接线图,谢谢。

楼主:
进电源线接什么端子,以及控制线。求各路高手讲解。

楼主:
求HLp一NV变频器工作原理及功能介绍。

网友C:
留下邮箱传海利普接线图給你

网友D:
R.S.T接电源。U.V.W接电机。然后接开启动(外接开)用FOR/REV和DCM。然后再接接电位器。搜索一个海利普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E:
电机  UVW啊

网友F:
到官网下载他的说明书,仔细学习。

楼主:
麻烦大师发我邮箱:394652575@qq.com谢谢!

网友G:
在变频器上找到主电路端子,找到R,S,T表示的就是三相进线。U,V,W就是出线接电动机三相。B+,B-是接制动电阻的。建议你直接从官网上去下个手册,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H:
同意上官网啊。

楼主:
官网里所有牌子都一一介绍,没怎么讲接线,看不明白,还是请大师们讲解一下,下午操作一下。

网友H:
刚到官网看了下,有带电位器的面板,时间不急的话整个把,打时候显的高大上啊。

楼主:
顺便求教-下,HLP一NV的变频器进电源线可以接单相电吗?我看它左边有个L右边有个N

网友I:
没有配说明书吗。

楼主:
海利普HLP一Nv30012102变频器在进电源端R,S,T,的R下面是L,T下面是N,但出电源U,V,w下面什么字符都没有,能接单相电吗?

楼主:
说明书讲得太理论了,不太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