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0):
单位用的ifix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从ifix数据库I/O地址直接查找PLC对应的点
求大神指点下 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 ╮(╯_╰)╭

网友A:
后面的DBX地址一般是和对应PLC的数据块对应的吧,然后再到PLC程序找,我这里的是这种情况。

网友B:
应该有图纸吧?你提供的这个截屏也很清楚的表示了图纸上的具体地址。

网友C:
组态软件是和PLC连接并进行工作的,单看组态设置没有意义,需要获得PLC内部的详细程序来一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