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0):
我单位是螺纹钢厂,18架直流电机级联调速轧制,某个直流电机运行一直很稳定,在一次停机起车后,发现轧钢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表现在现场轧辊速度偶尔不稳定,WINCC画面监视的速度曲线看起来没问题,空载电流也正常,11A左右,只是不正常的时候电流忽然降下来了。也不是总这样,有时过了4、5根钢之后犯这毛病,有时起车第一根就这样,找了各种机械上的故障,也没有找到。最后更换了编码器,就完全好了,这都轧了一星期了,说明还是编码器坏了。

还有一件事,有次一个直流电机正常运行电流是11A左右,和上边第一件事一样,怀疑编码器坏,更换了一个新编码器后发现正常运行电流变成了45A,而且很稳定,速度曲线也正常。然后过钢不能正常过,又换了一个全新编码器,就完全好了,电流11A了。
问题主要是:
1、编码器对电流反馈有影响?
2、既然是编码器替换法好用,为什么坏编码器6RA70不报错?
3、怎么可以预防呢?

网友A:
问题听的就玄。编码器如果坏了,应该报编码器故障。而且这个机架,为什么总要通过换编码器才能正常呢?似乎也说不过去。还是存在某些隐患未解决吧?轧钢机空载电流才11A?这么小的轧钢机吗?好像也很神奇。轧机是多大功率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同一个轧机,第一个是3号轧机,电机是650KW的。
第二个是1号轧机,500KW的。空载就是11A左右。
确实都是通过更换编码器好的。
我们坚定的不换,实在是过不了钢,才换的,别的车间哪里都没动,我们换了个编码器就好了。奇怪啊。

网友A:
如果换下的编码器再还回去呢?是不是还是有问题呢?如果就是这个编码器真的坏了,那说明这个系统有很大震动,编码器怕震。

网友B:
編碼器應該沒壞 壞了你的電機根本不轉 還會有45A電流輸出 這很明顯告知電機瞬間過載 顯示電機的位置誤差過大 電流環的作用下造成過載
震動也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45A是很平稳的45A电流,试车运行了几分钟,都是很稳定的,也不是过不了钢,就是过钢非常不稳定,体现在速度、电流有问题,又换了个全新编码器就好了,空载11A了,真郁闷。

网友C(2019-08-28):
机组给定速度和编码器形成速度闭环,编码器进油遮光栅,脉冲丢失。6ra70接受到的脉冲只是少了,效果和电机实际转速慢一样。按这样来说速度环输出过大应该报过流。电流小编码器脉冲过大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