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0):
我厂有个辊道的变频器配电室较远,西门子变频器,当现场报F035堵转,F11过流后,需要人工复位,复位后就可以正常运行,一般一个月发生4次左右,我通过DP网络做出了WINCC上变频器的故障值显示,但是复位也做了,却不好用。是不是这种故障不可以从网络上复位,需要在变频器上按"P"键复位?如果放一条电缆,用一个开点复位可以吗?

网友A:
可以的,传统的更实用

网友B:
绝对可行
楼主放心吧!

网友C:
端子复位 和 通讯复位应该都可以啊

网友D:
俺也觉得应该可以啊

网友E:
肯定可以的。楼主没问题的。

网友E:
放线等于个接,肯定可以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可以利用输入的一个端子来完成复位功能,在输入项中设置一下就能行

网友G(2015-03-31):
变频器有故障怎么不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