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0):
从别处搬来的设备, 拆机的把线剪了, 什么标记符号都没有, 搞不清楚实物上的电磁阀和原理图上的电磁阀哪个是哪个, 液压以前没搞过, 看实物有点晕。 谢谢!

楼主:
实物图上的编号和 原理图上的什么编号DT对应?

楼主:
我自己初步分析加猜测
              1-3DT
              2-4DT
              3-5DT
              4-6DT
              5-2DT
              6-1DT
              7-7DT
              8-8DT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先从主油管开始找,看原理图3DT 4DT应该就是从油泵接出来的那根。目测此液压机应该还有一个柱塞泵带油箱的楼主没拍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从主油管开始找,看原理图3DT 4DT应该就是从油泵接出来的那根。目测此液压机应该还有一个柱塞泵带油箱的楼主没拍出来吧。

有个37KW电机带的油泵,油管入口就是下面最粗的那根管子。

楼主:
实物我只认得电磁阀。

网友B:
可以根据液压动作,理顺管路的作用,在根据动作来接线就可以了

楼主:
左右还是搞不清,看来得一个个去试了。

网友C:
油压调低点,一个个试了

网友D:
8个电磁阀+1个压力开关。
双泵供油,油路比较杂了。看来不是你比划比划就能接好的了。
油缸很大的机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37KW的电机,应该是500顿或者630吨的液压机,吨位不小哦。你把实物元件和原理图上的符号对上,接管子应该不难。建议你从主油路开始,因为你实物图片管路拍的不清晰,看不到出路。你只能靠自己摸索了。一般液压机主油缸,下压的时候是用到柱塞供油的,一般液压机上抬的时候都是齿轮泵供油的,供你参考一下。你先把油管接好,让后用螺丝刀桶一下电磁阀便是的小孔,桶进去就是电磁阀得电的动作.图中箭头位置。具体的还得靠你自己努力,

网友E:
真是很麻烦的,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F:
接PLC还是什么?先用螺丝刀桶,看哪个他有动作?有的电磁阀并联才有动作的

网友G:
顺着油路找,可以先找下面两个夹紧油缸连接的管路。

楼主:
今天把线接好了, 但是还没试车, 因为没有加油, 没有操作工和懂油路的在场不敢试。

网友H:
回复 楼主:
按管路走向 一一对应!

楼主:
私人老板给我的私活, 老板亲自加了油, 试了一下, 电机正常, 电磁铁动作现在只能肯定接那个电磁阀没错,至于哪个是左哪个是右还不能试,因为输出油管还没有接。  而且管路还有的地方漏油,  搞机械的人回家过年去了,  老板也没办法, 老板说一年没休息过几天, 现在那人给钱都不干了,硬要休息, 还不能说他, 怕他明年不来。 我也说明年不来了, 去了三次给我算一天的工钱算了, 试机有点小问题, 随便找个电工半天就够了。

网友I:
看来这个活接得不太成功

网友J:
要有机械的进行配合。

网友K:
这种活第一次到现场你应该和老板说:这个我没有搞过,霸蛮搞咧也问题不大,但是工钱不能少于N000。
不然就把自己套死了。

网友L:
可以一路一路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一路一路试试啊

输出管路还没有接, 试不得, 我不干了 。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么轻易就放弃了?4柱液压机带夹紧顶出油缸的,不难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轻易就放弃了?4柱液压机带夹紧顶出油缸的,不难搞的

看不懂就算了,不啰嗦了。

网友M:
天津的200T和315T一样

网友N(2015-03-12):
压力小一点,一步步找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