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1):
这是我选择硬件接线方式。用的PLC的COM2口。9针1号口对应D+,9针6号口对应D-

楼主:
然后屏设置

楼主:
然后想问一下,WPL软件里面能设置通讯参数吗?
或者说只能通过写程序来给定?

楼主:
触摸屏显示画面的时候,PLC上COM2口对应的指示灯开始不停闪烁,然后点触摸屏上按钮,按钮颜色变成灰色,再按一个发现CM1站号1 写入错误,地址错误

网友A:
回复 楼主:
PLC与触摸屏连接,触摸屏的通讯协议协议在编辑的时候就可以定义,PLC上的通讯协议要在程序上写,你贴出来的WPL的图是下载的通讯协议,不需要定义

网友B:
PLC编程口有RS232,屏上的接口也有RS232,为什么不用RS232呢?

楼主:
还打算连两个伺服驱动器

楼主:
我的DOPsoft里面只显示有一个COM1,

网友A:
回复 楼主:
型号不支持吧,你用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现在485口没用的话,我一般都用485连接触摸屏,232口留着调试用,比较方便,不然调试的时候插拔比较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我打算用485连两个驱动器还有一个触摸屏。型号是D0P-B07D410.就一个COM口可以走232还可以走485.PLC上RUN灯不亮,我把开关拨到RUN,指示灯也不亮

网友A:
回复 楼主:
PLC上指示灯亮不亮跟有没有通讯上是没关系的啊,你拍几张图片上来看看吧!

楼主:
后来发现RUN灯不亮,是因为我选择的是把PLC的程序传到电脑上,。。。后来改了一下,RUN灯就亮了

楼主:
485通讯的话,还没看数据对不对,COM2口的灯闪烁,通讯上了。总结了一下设置步骤,第一:
第二线接法9针1口对应D+,9针6口对应D-。第三程序里面地址,通讯协议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