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高人帮我解释一下TIM2在程序中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5-02-11):
(无正文)

网友A:
T2的作用应该是和T1组成周期为?秒的震荡电路吧……

网友B:
t2触发T1的通断,T1触发计数器,同时控制输出端0的输出,1S的通断。

网友C:
振荡发生器

网友D:
T2是控制T1的复位功能,T1在这电路中输出的是1秒脉冲

网友E:
T1、T2同时接通,开始计时;
1S后,T1计时到,常开动作,计数加1;
2S后,T2计时到,常闭断开,T1,T2失电。
T2失电后,常闭再次闭合,回到第一步T1,T2开始接通计时。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