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茂RM5G故障

楼主(2015-02-11):
宁茂RM5G上电无显示,求教各位大神,会是什么故障引起,我改如何查找维修

网友A:
要磁到刚好用过这型号的有点难,上个图给大家分析会更有效果

网友B:
首先查下输入,输出有无短路,如正常就查电源部分了。

网友C:
看看开关电源有没有工作啊

网友D:
开关电源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开关电源有没有工作啊
初学者,请问哪个模块属于开关电源?在电源板上吗?

网友E:
开关电源没工作,检查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