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1):
我这里有一台易能变频器打运行有频率显示  但没有输出电压    停电测试IGBT 模块管压降都正常  上电打运行测P 对 u v W  没有电压    N对  U   V   W    530v    光耦是A3140     检查情况   驱动光耦输入测受控电压3V左右  与正常变频器对比都是3V 左右        检查驱动光耦输出测的供电电源24V左右     CPU控制板对调却定CPU板正常   接下来不知道如何下手 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先谢谢!!!

网友A:
下桥全部没有开通

网友B:
没有看明白

如果易能小功率1000系列,注意cpu插针接触不良,我遇到过好多了

楼主:
谢谢老师给予的回复  我试试看

网友C:
看的晕乎乎的,按照你这样看,下三桥不导通,记得易能的变频器有上下桥互锁,你查看下,还有就是驱动信号对不对,如果还查不出来,拆模块用示波器查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