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1):
各位大侠,
   最近看了看老外的程序,发现有点意思的事情,特来请教
触摸屏某个变量,属性,连接变量为DB382.DBW122,但在PLC中竟然找不到DB382的任何相关变量
关键在于,这个变量的确是有用途,而且可以修改数据的!
挠头!

首先重新生成交叉引用列表,接着请看我查找变量的步骤:

这样都找不到...

网友A:
DB382这个数据块有吧?进去看一下。

网友B:
老外的技术不是高手没那么容易看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里有DB382

楼主:
程序里有DB382.但是没有相关引用。
而且source文件里也没有…
我的意思是,即使是用指针,也得留下个痕迹吧,比如DB382.DBX0.0
这个有点太悬了

网友C:
我表示也不懂
学习!

网友D:
楼主确定也没有这个DB块相关的通讯程序吗?

楼主:
应该没有,
交叉参考里面,program structure里面,DB382是打 叉号的

楼主:
我感觉我的思路应该是对的,
还是请C侠指点一下吧,
我怀疑是这个382的数也是用指针赋值的,
如果真是如此,就得查德语程序了

网友E:
上传你的PLC程序以及WinccFlexible程序。

网友F:
应该是都用指针了!查找380说不定也可以找到!

网友G:
不会没有吧?肯定有的。仔细查找下,可能会发现的哦。

网友H(2017-08-07):
同样问题,求解答

网友H:
同样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H:
你好,跟你请教,你曾经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可找到方法了?

网友I(2021-05-29):
回复 网友H:
程序里面用了指针,我自己写的程序,检查的时候发现交叉引用的时候部分地址显示没有使用!

网友J(2022-03-24):
用指针赋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