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1):
现在有一问题,我手头一台A740-5.5的变频器,上电报E7,按复位键之后瞬间又会报E7,查说明书E6,E7,E.CPU都属于cpu故障,而此机恰好有三块处理IC,我想问问有没有那位遇到过这种现象,是不是不同的代码就代表其中的某一块CPU出了问题或者是哪里外围电路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周围有过大的干扰。

网友B:
周围噪音太大有通信吗

网友C:
一般是驱动板故障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手册你说的是故障来源之一,但此机在维修室处于维修状态,应该没什么干扰源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休年假了也没搞了,昨天查电路是发现六路驱动信号线上的330欧电阻上均有一个小小的黑点,在线测量各电阻都已兆欧极了,也没时间换过,挺感谢你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边没大噪音,40分贝以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驱动板故障哇。
同意,毛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