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1):
小巨人加工中心VT-160,当运行M19主轴定位指令时,系统会报警“主轴异常1”,在驱动器上会报警“20”。主轴也转动了,也停止了。但单独旋转主轴不会报警的,像这种情况故障原因有哪些呢?

网友A(2015-09-23):
您好,请问下这个问题你们解决没,我们单位的一台小巨人640加工中心,主轴定向也出现一样的情况。

网友B:
找不到主轴原点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