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能伺服调试2.5kw

楼主(2015-02-12):
客户公司的一个磨床跟普通的不一样,他的砂轮宽度有20cm宽度的大家伙,以前用到一个2.2kw电机加一个减速机带动的,用日本的减速机调速,后来减速机寿命不好了,换为伺服,我买的易能的伺服2.5kw,脉冲型的,着就买错型号了,应该买通用性的,因为我只用电位器调速就行了,我买回来做实验,结果易能一个技术说可以电位器调速,我怎么实验也不行,最后我实验速度控制的,用内部的速度控制可以,外置一个电压却不行,我看到说明书一句话 速度控制(仅限于全功能型伺服)我问易能技术非说可以,我实验的不行,我觉得全功能型可以用电位器调速。

到客户哪里调试,可以运转,但是不能调速,客户需要高速磨刀,但是最高速 到了才80转,人家要求130转。因电机后面有个涡轮我杆减速机。我调试伺服的最大速到3000转,转5s就报过载。这事没解决,第二天我从时代超群发的一个伺服控制器,100元,这个玩意不好的地方就是只能显示设定的频率,不能显示转速之类的,而且启动只能用他自带的3个按键启动停止,很不方便。不过这回可以调速了。

先说参数,pr02改为0.位置控制,pr42改为3脉冲加方向。pr4b改为500-5000,一圈的脉冲数。分母。

最后问厂家改了一个重要参数,刚性。pr10 第一位置环增益1-3000默认 63,改为5最后ok了。

下面说说为啥改为5。

别人改了一台用伺服改的2.5kw的电机1300转,然后减速完了是130转。我的电机2600转减速完了是80转,好像差距接近4倍的关系。后来客户这里的经理说是电机头上有个齿轮是1,齿轮又驱动减速机端位2,他俩换换位置,就是4:1了,速度相当于增快了,是原来的4倍了,涡轮减速机是1:15的,我像怎么地也不会憋住电机吧,最终的速度是加上电机前面的2个40齿和20齿的1:2的齿轮最终 减速比为 1:7开始试机。

试机,电机启动发现砂轮一抖一抖的,来回抖动的感觉,但是还是前进的方向。于是打电话给厂家,,厂家说刚性可能太高,调试pr10试试,结果跳到30效果好很多了,调到10不抖了,但是摸摸电机,还是有点抖,又调到5这回还算可以。但是我不知道调到5会不会有不亮的后果。昨天调试的,不知道能否正常运行使用。

楼主:
还有个参数pr5e 为第一转矩限制,好像是最大电流的意思,就是过载能力强度吧, 1-500 原来为250 改为450了。

网友A:
这种事,新手常常会犯这样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