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接电机

楼主(2015-02-12):
谁有台达VDF007B43A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发一份给我,邮箱(394652575@qq.com)谢谢!       这种变频器怎样和750W电机接线,要求控制电机转速。

网友A:
这个上台达官网,一切都有。

网友B:
又不用海利普了,换台达了

网友C:
L1,2,3接电源,U,V,W接电机

楼主:
有一个海利普功率有点小,只能换另一个台达的功率大一点的,

楼主:
这个台达VFD007B43A变频器没自带电位器,要给它接一个电位器,怎么接,电位器要多少V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台达VFD007B43A变频器没自带电位器,要给它接一个电位器,怎么接,电位器要多少V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台达VFD007B43A变频器没自带电位器,要给它接一个电位器,怎么接,电位器要多少V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台达VFD007B43A变频器没自带电位器,要给它接一个电位器,怎么接,电位器要多少V的?

网友D:
这个自已百度一下不好吗?不比来这里发贴子快多了?

楼主:
DCM和FCM连,电机正转。DCM和RVE连,电机反转。但面板上不带电位器,不方便调频,怎样接一个电位器来方便调频。求各位师兄指点。

楼主:
百度众说纷纭,不知道该听谁的。

网友E:
没有说明书吗?
度娘和官网都有!

网友F:
看说明书啊,一段0v,一短接10V的,还有一端接模拟量输入接口,你可以从说明书上找接什么端口,说明书去台达网站下载

楼主:
电位器如图如何与台达vFD007B43A变频器端子连接,模拟量怎样设置?

楼主:
怎样接一个电位器到它的端子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样接一个电位器到它的端子上?

网友G:
电位器接10V  AVI  ACM

楼主:
19楼的师兄,我上图中的电位器1,2,3脚是不是分别接10V,AVl,ACm啊?,我看它的说明书没看明白,还有输入模拟量怎么设置?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19楼的师兄,我上图中的电位器1,2,3脚是不是分别接10V,AVl,ACm啊?,我看它的说明书没看明白,还有输入模拟量怎么设置?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19楼的师兄,我上图中的电位器1,2,3脚是不是分别接10V,AVl,ACm啊?,我看它的说明书没看明白,还有输入模拟量怎么设置?谢谢解答!
像这种电位器怎样接台达VFD007B43A变频器的端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19楼的师兄,我上图中的电位器1,2,3脚是不是分别接10V,AVl,ACm啊?,我看它的说明书没看明白,还有输入模拟量怎么设置?谢谢解答!
像这种电位器怎样接台达VFD007B43A变频器的端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19楼的师兄,我上图中的电位器1,2,3脚是不是分别接10V,AVl,ACm啊?,我看它的说明书没看明白,还有输入模拟量怎么设置?谢谢解答!
像这种电位器怎样接台达VFD007B43A变频器的端子
如23楼那种。

网友H:
这样知道怎么接线了吧

网友H:
将02-00设置为01就可以了

楼主:
只,是不是你标的红色1接10v端子,红色2接AVl端子,红色3接ACM瑞子,然后把变频器02一00设置为02一01,就可以了。

楼主:
求师兄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I:
度娘也要讲方法的,楼主连变频器的型号都会给错。
http://www.docin.com/p-855335730.html

楼主:
谢谢师傅们,在工控方面我接触不多,遇到问题感谢各位大师指点,解答!谢谢!

楼主:
变频器设置,是不是将02-00改为02-01就可以了。麻烦不吝赐教。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变频器设置,是不是将02-00改为02-01就可以了。麻烦不吝赐教。
看来你是完全不懂啊,别盲目设置了,先弄清楚再说吧

网友J:
19楼正解!如若电位器所调方向与实际相反,换一三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