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2):
AB软启动器 150-F201NBD 启动电流500多安,电机是75KW加上负载启动的。。有没师傅有看过启动电流是不是参数还有问题。。。

网友A:
软启动的目的之一就是降低启动电流。75KW电机,“软启动”电流竟然达500A,和直接启动何异?一定是软启动器坏了,比如,旁路接触器直接吸合了。

网友B:
你看看软起说明书里面的说明。。
软起有个控制是这样的,是限流控制,你可以设置限制电流。。。
75KW的电机,电流150左右吧(看铭牌)。
我们接触的软起设置个设备的额定电流,然后有一个是限制电流,我们用的雷诺尔1000的范围是150%到500%,看你设置到少了,150*5的话能到750那。

网友C:
75KW带负载启动电流500A在正常范围内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好多少都说不正常。。。原来机是报失相。。。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机的参数是软启动的,启动时间10S,不知设置成限流启动行不行,会有什么影响不。。

网友D:
75KW电机额定电流150A左右,软启动启动电流是电机电流3-4倍,3倍450A,4倍600A,应该还正常,只要能正常切换到旁路接触器就可以。

网友A:
看来很多人的回贴,真的我不懂了。我感觉,如果用了软启动后,启动电流还要达到3-4倍的额定电流,这个软启动的作用不是很大吧?尽管不用软启动时,可能的启动电流能够达到6-7倍的额定电流。
软启动有很多其他的特性。但减小启动电流,降低对电源和电机的影响,是主要的。完全可以设置软启动的参数,使电机在从启动到达到额定转速时,电机电流从0-1.X倍额的电流增加,直到达到额定值。不应该出现3-4倍的启动电流。

网友E:
正常的,大部分软启动器的启动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3-5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软启动和其他降压启动一样的,只是采用不同的方式而已,启动电流3-4倍是很正常的,否则直接启动电流可以达到7-8倍。变频器可以做到想你说的那样0-1.几倍的启动电流或者可以不超过电机额定电流启动电机,但价格差距大,有些场合也不需要,使用软启动可以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