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2):
FX2N-80MT有个锂电池吧,这个电池是什么型号啊?表情这个电池可以用几年啊?我们都已经用了3年了,那个电池要是么电了会怎么样?希望大家给点帮助啊。。。。

网友A:
电池不好说,可能7.  8年都没有问题,也可能3年就要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FX2N-80MT有个锂电池吧,这个电池是什么型号啊?表情这个电池可以用几年啊?我们都已经用了3年了,那个电池要是么电了会怎么样?希望大家给点帮助啊。。。。

电池型号:F2-40BL,电池寿命:约5年,使用RAM存储盒时约3年,保质期为1年。

网友C:
不要担心,只要有在使用,我的十来年了也没换过,不过程序能备份的备下比较好

楼主:
电池要是么电了,估计程序就不运行了吧。那整个系统就歇菜了吧。。。

网友D:
你应该知道备份程序吧

网友E:
如果设备总在运行中,十来年是没事的。这个电池换的机率很小的。

网友F:
不出意外至少还能撑2年以上
特殊情况就不好说!

网友G:
呵呵;电池是MAXELL的ER6C,三菱标的型号为F2-40BL;
在正常条件下,至少可以用5年,当然,你PLC经常使用的用十年都可以;

网友H:
有一次,电池没电了,PLC里面的数据都丢失了,机器调整了半天才搞好,后来把电池拆下来,搞了个电脑上的电池,用胶带一绕,放在那个原来的地方,这一说都五年了,差不多又该换了吧!

网友I:
我有一个多余的要的话送给你

楼主:
哈哈,我们这个设备是每天运转22小时。一年运转350天以上吧,看来问题不大啊。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