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2):
IO柜内西门子SITOP开关电源,IO柜长时间运行后烫手,是不是开关电源容量选小的缘故?
开关电源是220/24,20A输出

网友A:
测量下输出电流有没有超?应该有点温度的,但不应该烫手吧。

网友B:
测下输出电流。电源有没有风扇,如果有风扇转不?柜内温度高不?

网友C:
测一下电流吧,到了烫手的程度就不太正常了。有条件加强制冷却。

网友D:
柜子有通风没有

网友E:
负载大,通风不好

网友F:
柜子不通风,烫手很正常。我这里也存在这种情况。

网友G:
重要的是负载情况,通风情况,自身是否带散热风机有没堵转

网友H:
烫手肯定是有问题的了,是新设备上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IO柜一般不加风扇,柜体不锈钢,本身不也可以散热嘛

楼主:
回复 网友D:
IO柜一般不加风扇,柜体不锈钢,本身不也可以散热嘛,里面就20A的开关电源,PS307 5A电源,两个ASI通讯的电源模块,其他都是微断,IO卡件,端子

楼主:
回复 网友H:
就IO柜上的

楼主:
如果24VDC开关电源容量小的话是不是可以再买个开关电源,用线并接下?

网友I:
如果电流正常,那就可能是电源散热风扇转动不灵活或根本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输出电流有没有超?应该有点温度的,但不应该烫手吧。
输出电流超的话是什么问题,应该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柜子有通风没有
柜子因为是不锈钢IO柜,没有通风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柜子不通风,烫手很正常。我这里也存在这种情况。
开关电源会烧掉吗

网友F:
我这里的没事,起初我也担心,但后来发现一直温度很高,就放心了,如果负载大的话,影响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里的没事,起初我也担心,但后来发现一直温度很高,就放心了,如果负载大的话,影响寿命。
调试人员说长期运行的话烫手了,现在换个40A的空间不够,那能不能加个5A的电源模块,24V电源输出端和原来的20A电源输出端并一下?可行吗?效果是不是就等于容量变为25A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个不清楚,不过个人认为不用管,因为我的实际运行2年了,第一次手一摸,感觉温度得80了,现在也正常,这是事实。

网友J:
即使是不锈钢柜体,能够帮助发挥散热的效果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自由流动的空气导热能力如此之强劲,世人也就不会发明出强制风冷散热系统了。
衡量一个开关电源是否正在正常运行,最关键的指标就是输出并带动负载的电源容量是否等于或者超过其本身的最大的输出能力,所以说输出电流的数值将是做出判断的最重要的数据。
楼主最好是去测量负载电流的数值出来之后,再来讨论吧。

网友K:
高温会严重影响电子产品使用寿命,加快原件失效,暂时没出问题不等于无隐患。

电源选型肯定有问题,或设计人员故意为之,就是让设备提前失效以赚取售后更新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即使是不锈钢柜体,能够帮助发挥散热的效果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自由流动的空气导热能力如此之强劲,世人也就不会发明出强制风冷散热系统了。
衡量一个开关电源是否正在正常运行,最关键的指标就是输出并带动负载的电源容量是否等于或者超过其本身的最大的输出能力,所以说输出电流的数值将是做出判断的最重要的数据。
楼主最好是去测量负载电流的数值出来之后,再来讨论吧。
20A开关电源后面有个20A的微断,假如超过输出值了应该会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高温会严重影响电子产品使用寿命,加快原件失效,暂时没出问题不等于无隐患。

电源选型肯定有问题,或设计人员故意为之,就是让设备提前失效以赚取售后更新费用。
开关电源选型过小的话,结果是开关电源烧毁吗?

网友L:
西门子不喜欢风扇。特别是电源模块上。

网友J:
回复 楼主:
指望断路器能保护开关电源?尤其是国产的断路器吗?呵呵。
断路器是有过载跳闸的能力,但是哪个只是一个过载很严重的时候,尤其是接近短路之后才做的最后的保障。
要保障开关电源的安全,第一装保险管,第二是设计和选配负载的时候开关电源要预留充足电源容量。

网友M:
480W的电源,这么大

网友N:
这种事,新手常常会犯这样的错。

网友K:
回复 楼主:
合格开关电源不会烧, 合格开关电源都有过载保护点 如105%自动保护,短路保护,保护就是关闭输出,在正常输出 指示灯一闪一闪。

但就算正规电源长期使用,热量发生累积,老化将加快。尤其内部电解电容,温度每升高10摄氏度寿命减一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输出电流有没有超?应该有点温度的,但不应该烫手吧。
输出电流超的话是什么问题,应该怎样?
负载过大,更换大电流电源。

网友O:
负载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
换成40A的没空间,其他地方还有点空间(70mm左右,只能加个5A的开关电源),能不能并一个5A的开关电源?5A开关电源的220输入端并接到20A电源的输入端,24输出端并到20A电源输出端,等于是总电源开关容量变为25A,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