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2):
    华海测控的PID调节仪采用RS485串口通讯方式,即计算机需要通过RS485与其通信,如果只有RS232,需要加装转接器。因此一台计算机通过串口,可以连接多个PID调节仪设备。

使用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可以通过Modbus驱动程序,采集华海测控的PID调节仪仪表上的数据。

一、设置PID调节仪上的通讯参数

 本文中的仪表的参数设置是个例子,具体设置需要根据现场需要设定。操作方法如下:

1、进入设备B菜单:

开启电源,仪表通电,显示测量值;
按一下“SET”键,进入设定准备状态,显示“SP”;
再按一下“MAN”键,仪表上排显示“SEL”,下排显示“555”。此时,通过面板上位移、加、减键,将“555”改为“585”,再按一下“SET”键,完成进入B菜单操作。

2、设置串口参数:

进入B菜单之后,显示“IN”提示符的状态下,将对应的参数数值改成“99”,然后按“SET”键,可以查看UCR和UAD参数。

下表是UCR参数和UAD参数的含义:

现有2个华海PID调节仪,设备上的参数设置为:一设备的UCR参数为06,UAD参数为1,即波特率9600,无校验,地址为1;另一设备的UCR参数为06,UAD参数为2,即波特率9600,无校验,地址为2。它们通过RS485线并联在一起,经过RS485转232串口模块连接到计算机上,计算机上的串口号为COM6。

二、设备组态

1、建立一号设备的驱动连接

打开紫金桥组态软件的数据库选项卡,找到MODBUS仪表项:

然后双击“MODBUS(ASCII&RTU 串行口通讯)”节点,在弹出的“I./O设备定义”窗口中设置要连接的设备参数:

下一步,继续设置串口设备参数:

下一步,进行Modbus设备定义,将高级设置中的包的最大长度改为4:

2、与建立一号设备的驱动连接方法类似,建立二号设备的驱动连接,其名称为PID2,设备地址为2,同样波特率为9600,数据位数8,奇偶校验无,停止位1,Modbus设备定义中包的最大长度为4。

三、点组态

双击数据库选项卡的点组态项,进入点组态环境。建立所需要采集的点,并进行与设备的驱动连接。

四、运行显示

制作显示画面。

运行项目工程进行设备数据采集。

五、故障处理

如果仪表通信出现故障,那么需要进行诊断和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常见情况可能有以下几种:

1.连接线路出现故障:检测线路是否正常;

2.接口模块出现故障:若采用RS485转232模块,检测模块是否正常;

3.参数设置出现故障:检测组态软件的设置是否与仪器设备上的参数一致,并且确

认有多个仪器时,波特率等参数是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