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IGBT栅极驱动波形振荡原因

楼主(2015-02-12):
士林变频器上使用了40A的PIM模块,请问栅极驱动波形中的这些振荡一般是怎么造成的?会产生哪些影响?
深蓝色是下管波形

网友A:
带模块测的,还是把模块拆了测的,如果是带模块测的话,换一个试试,有可能和模块里面的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谢谢您的回答。我另外还测了其他几家厂家的模块,振荡没这么厉害, 可能是因为英飞凌的芯片Cies比较小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块是在整机上测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地线干扰引起的 英飞凌的IGBT开关速度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