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2):
最近修了几台西门子直流调速6RA22的,不能离线测试,只能去现场测试。上去就报F12,会是什么情况能?

楼主:
没有哪位大大能搞过这个东西么?

网友A:
这东西太老了,我玩过6RA23,24,28,70。哈哈,22不是纯模拟的吗?怎么会有参数报警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板上有数码管显示的。6RA22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有心无力啊!求大神

网友B:
F12:电流实际值大于额定电流的3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往哪方面去考虑该故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正在更换模块

网友B:
直流电机的电枢绕组接地或匝间短路,电机电枢电缆接地或线间绝缘不好,6RA22的模块短路。三相电源有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