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学习—组织块

楼主(2015-02-12):
组织块是操作系统和用户程序之间的接口。
1.通过上图,可以看到 OB 组织块分为三个优先组,高优先组中的组织块可中断低优先组中的组织块;如果同一个优先组中的组织块同时触发将按其优先级由高到低进行排队依次执行;如果同一个优先级的组织块同时触发时,将按块的编号由小到大依次执行。
2.CPU 为三个 OB 优先级组中的每一个组都提供了临时(本地)存储器:
16 KB 用于启动和程序循环(包括相关的 FB 和 FC)
4 KB 用于标准中断事件(包括 FB 和 FC)
4 KB 用于错误中断事件(包括 FB 和 FC)
3.嵌套深度:是指可从 OB 调用功能 (FC) 或功能块 (FB) 等程序代码块的深度。
从程序循环 OB 或启动 OB 开始调用 FC 和 FB 等程序代码块,嵌套深度为16层;
从延时中断、循环中断、硬件中断、时间错误中断或诊断错误中断 OB 开始调用 FC 和 FB 等程序代码块,嵌套深度为4层。

网友A:
lz你这是赚积分的吧,怎么老是发手册上的东西,举报你

网友B:
能告诉我把原PLC里程序用什么软件能下载嘛。S7-1200,说得用其他软件

网友C(2015-12-20):
请问楼主,我发现你提供的OB编号与说明书中描述的不同,说明书中的OB编号除了启动:OB100、诊断及时间错误的编号:80-82,其余的均为200-32767,而你的却有小100的编号。

为此,我按照你上表提供的编号,有意识的将启动OB设置成123,但软件不接受,提示应输入200-32767,此后我又分别将延时、循环、硬件中断设置成123,软件仍然不接受。

是否因为不同版本原因?还是由于其他原因?

以下西门子07/2011版说明书,对应的是STEP 7 V11 Basic 和 Professional.

网友C:
刚才突然间明白了,其实西门子在不断的对软件更新,楼主描述的是V12(或者是V13),而我提供的说明书是V11。

网友D:
我这个版本的呢

网友E:
组织块是否就是具有某些功能的功能块?

楼主:
回复 网友E:
组织块不需要调用。组织块是一些具有功能的块,但是和功能块可大不相同了。组织块是介于操作系统和程序之间的连接口。

功能块需要在组织块中调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谢谢,就是一个功能程序存放的地方,分成不同段落吧?

网友F:
这是哪个手册上面的,虽然是手册上的,但是也很有用

楼主:
西门子发布的以 HTML 为格式的资料,最近连S7-200 LOGO也出了一份资料。  用这个资料学习比其他的简单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