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程序疑惑

楼主(2015-02-12):
如何所示,HR寄存器,其他地方没有使用,就这两个位置
为啥断电上电偶然就会置位了HR0.02????
另外人机那里也没有使用。。。。

网友A:
请上传你的Omron程序,这样有利于全面分析。

网友B:
怎么会就这两个点呢?楼主能否全贴出看看

网友C:
建议把程序传上来,或楼主检查一下你的程序中是否有使用过HR0地址的地方或调用了特殊功能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何所示,HR寄存器,其他地方没有使用,就这两个位置
为啥断电上电偶然就会置位了HR0.02????
另外人机那里也没有使用。。。。
 已上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就这两个点呢?楼主能否全贴出看看
已上传,麻烦看一下

网友D:
其实有4个触点使用到了这个地址,但是没有看到可能的输出点用到这个地址。
人机上呢?是不是人机上用到了这个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有4个触点使用到了这个地址,但是没有看到可能的输出点用到这个地址。
人机上呢?是不是人机上用到了这个地址?
对,都是触点来的,程序没有用到输出
人机那里没读出来
问题是HR0.02很偶然就会置位了,有时运行时发生的,有时是断电上电以后发生的

网友E:
还有宏指令?

网友F:
估计触摸屏里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估计触摸屏里有
肯定在其他装置里,不限触摸屏,因为还有太多的H找不到控制点.

网友H:
    其他地方必须有,方式未知

网友I:
PLC上没有输出这点的话,就是在屏上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