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极调速电机

楼主(2015-02-13):
大师们,小弟请教个问题,多级变速电机低速运转没问题,当按下高速运转启动按钮时空开就跳,这是线圈的问题吗?

网友A:
检查一下接线桩头和接触器有没有接触不牢,用万用测量一下绕组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B:
应该是主电路接线的问题,仔细检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线圈一般没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电路?是高速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能是的,你仔细看下。

网友C:
低速行说明线圈是好的,查外围线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外围线路?当把电机的先拆掉控制电路没问题,

网友D:
之前马达变速如果是正常的话,那就是高低速转换触点接触不好。
变极马达的工作原理,就是将同样的线圈,使用不同的接线方案,使之马达铁芯产生不同的磁极对数,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楼主的转换工作是什么设备?万能开关?还是接触器线路?

网友E:
线圈,开关,接触器,电压,电流都看下

网友F:
接线错误

网友G:
我遇到过跟你相反的情况高速转低速时开关跳闸,主回路都没问题最后换了个电机好了。搞不明白电机绕组公用一套低速三角形高速双星形,高速好的低速就不行?

网友H:
电机是九头的吗?看抽头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六头的,高低速电源线任意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高低速电源线任意接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