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440 模拟量输入

楼主(2015-02-13):
西门子440变频器,模拟量控制输入4---20MA ,由于在生产中不让解线测量电流,能通过西门子面板查看吗。如果并联测量有电压吗。是对应1---5V吗

网友A:
没这样试过,估计不是这样的

楼主:
哪个帅哥美女知道啊

网友B:
如图示,把参数设置好对应电流输入,然后通过读取监控参数r0754.0(主设定通道)或r0754.1(模拟量输入2),即可。

网友C:
是啊,监控下输入信号,一般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D:
kdrjl 版主真给力,图纸都给你找出来了,看到了吗?查看参数r0754【2】
看到的结果是多少啊?

网友B:
嘻嘻,别的品牌变频器,基本不用,西门子的变频器,一个字,熟。特别是MM440,两个字:很熟。

楼主:
你是怎么炼成的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哎呦,MM440我都用了10多年了,每年都要用很多台的,这东西就是熏也熏出来了。只要是自己留心观察日积月累的,就是练功了。

网友E(2015-04-11):
回复 网友B:
西门子440 BOP显示值不一样
440用模拟量输入2时,电流输入!其中一台变频器BOP显示值R754.1=99.99 而其它变频器都显示57.00,参数都一样!
参数设置如下:
P1000=2 P2000=100.00
P0756.1=2 P0757=0 P0758=0 P0759.0=10 P0759.1=20 P0760=100
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看看开关是否设置的一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