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家,小孩的玩具车电路坏了 没有测量工具 怎么破?

楼主(2015-02-13):
如题:在老家,小孩的玩具车电路坏了 没有测量工具 怎么破?

网友A:
是不是应该考虑买一个新的???

网友B:
都有分白黑或红黑线的,24VDC看着接

网友C:
没有万用表不太好修啊。

网友D:
电瓶是6V的,一般都是电瓶、开关、充电器、线头有问题,修玩具不用那么专业的工具。

网友E:
没表就只能靠判断
重新组装一下试试

网友F:
有万用表就好了,没有就先找灯泡试试6V的电瓶有没有电?

网友G:
没有工具,这个不好检查吧

网友H: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发明这句话的人不是傻瓜,用工具利器维修才是王道。

网友I:
三分技术,七分工具。即使装配也要螺丝刀,扳手

网友J:
第一张那小电路板上线都掉了,楼主你即使有测量工具也还不行吧

网友K: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L:
没有工具,不好下手的啊。

网友M:
电池.接触.焊点细看下

网友N:
玩具该换新的了。

网友O:
可能是电池的原因

网友P:
不想换新的,就改成手动的

网友Q(2016-03-04):
终极武器:舌头

网友R:
想尽一切办法 估计还是能搞定的

网友S:
没工具不太方便,用灯泡测试电瓶。

网友T:
五金店买个10块钱的指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