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3):
1、使用丹佛斯 FC-51变频器。

2、使用通讯方式设定频率为50,面板上显示的实际频率却是100。

3、变频器参数3-02的参考频率确实也是50。

4、参考值为0-50,电机频率为0-50。

变频器参考频率为50,就说明写进去的值是正确的,那为什么实际频率不对了?

网友A:
面板的参数除2就是实际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不成比列,设置40的时候,实际频率也是100。

网友B:
应该是参数或者比例搞错了,好好查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不成比列,设置40的时候,实际频率也是100。
那你要查下你的程序算法对不对了

网友C:
你确定100是频率吗?以前有个来修FC301吧,屏幕显示的是百分比,他以为是频率,要我修。

网友D:
嗯,施耐德ATV312在面板给定的时候有时也是百分比显示

网友E:
应该查看变频器参数里的监控值(设定频率),是不是50Hz?或者%是多少?与实际值的监控值是否一致?

网友F:
显示的不是频率

网友G:
这个100不是频率吧!
仔细确认

网友E:
如果对变频器的参数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检查设定频率与实际频率是否相等,最好是有一块第三方的转速表来验证。比较靠谱。

网友H:
100你确定是频率显示,不是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帮助。我仔细查看过参数,发现实际频率确实是参考频率的2倍。你知道为什么是参考频率的2倍的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100是频率吗?以前有个来修FC301吧,屏幕显示的是百分比,他以为是频率,要我修。
那你可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