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PLC与FX 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5-02-13):
工作那么久第一次遇到一个较难的问题,目前有两台设备。一台使用三菱FX2N PLC控制,另一台使用Q PLC.需要把两台设备通信起来,以实现数据有交换。经过查阅相关的资料可以使用以下方式通信。Q PLC使用QJ71C24N与FX PLC实行232通信。按照资料上的设置怎么都通信不上。。。FX PLC已经装了8个模块了,不能再增加了。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这两个PLC的通信吗?

网友A:
不同厂家的PLC也能联吗?这还不会,有谁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是三菱的plc,只是系列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厂家的PLC也能联吗?这还不会,有谁知道
同是三菱的,只是不同系列

网友C:
FX2N安装232扩展板呀,就是装在编程口的傍边。
楼主现在用的什么方式连接两台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FX2N安装232扩展板呀,就是装在编程口的傍边。
楼主现在用的什么方式连接两台PLC?
Q PLC使用C24模块这样理论上可以实现232通信,可是怎么调都不行。。。通信不成功

网友C:
估计是FXPLC自身扩展的模块的影响?先FXPLC单机连接QPLC测试一下?
估计是正在使用的设备上的吧,能拆吗?

网友D:
FX上扩展232通讯板,用232通讯是可以的,
另外你的FX2N上面的8个是什么模块,8个的限制是特殊模块,如果还能扩展,也可以通过CC-link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