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4):
刚刚负责这方面,出现问题如下:
两台使用很久的winnt4.0+intouch7.11工控机,互为备用,一台硬件损坏,一台能够正常使用。
现在用winxp+VMware10.0,使用以前的镜像文件进行安装,并且进行了设置,接入网络后,能够正常看到所有的运行参数。(镜像文件大概是上一届的技术员2004年所做。)
问题一、但是原来的正确的密码不能正常登陆,也就不能控制水泵的开启和关闭,不知何故?
问题二、把另外一台的镜像按照上述方式进行安装,提示进入windowmaker不被许可,然后退出,不知何故?
计划把现在的镜像重新镜像后,重新安装,不知可否!
请教坛子里的兄弟,不胜感谢!!

网友A:
目测是好老的DCS控制系统了对吧。
先在原系统上折腾吧,感觉装虚拟机,还不如直接安装winnt4.0来实现,但是驱动又是一个麻烦事。
实在弄不得,建议升级换代了。

网友B:
应该还是密码不正确!

网友C:
最后一张图片说的是没有编辑授权,你需要取得相应版本的编辑授权才能编辑,网上有10.0的全功能授权,你可以用10.0来编辑、运行,很方便的!

网友D:
应该是软件不可用。

楼主:
更新换代有何建议吗??实在是不是专业人士,请教各位大侠给个最佳方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张图片说的是没有编辑授权,你需要取得相应版本的编辑授权才能编辑,网上有10.0的全功能授权,你可以用10.0来编辑、运行,很方便的!
在nt下可以使用,10.0吗?请教!
非常感谢回复!不胜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张图片说的是没有编辑授权,你需要取得相应版本的编辑授权才能编辑,网上有10.0的全功能授权,你可以用10.0来编辑、运行,很方便的!
在nt下可以使用,10.0吗?请教!
非常感谢回复!不胜感谢!!
应该是可以的,xp本来就是NT系统,不过我这里没有测试过,要看你的PLC是什么型号,要是西门子的CP,我这里有通讯安装程序,其他的要在网上找,其他的通讯程序我没有配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