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4):
ASDA-B2带动台达750W的电机,给9000的频率的时候不会出现过冲,给12000以及再大的会出现过冲是为什么?

网友A:
惯量比这个参数设置了吗?有几个与速度调节器有关的参数要看看。另外这样的事,也可以直接咨询在当地台达的技术支持。他们会提供帮助的。9000Hz的频率给定?这么高呀,这个系统是做啥的?

楼主(2015-03-16):
回复 网友A:
机械手。总结还是频率太高。就降频率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降频以后的效果呢?是否解决问题了?

楼主:
频率低就没有过冲情况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