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4):
接手一台普传变频器,7.5KW,上电无显示。
经查:电源驱动板损坏,同时呢,下面的主回路坏了二个充电电阻。还坏了一个电解的分流电阻,以及两个大电解!其实,分析原因,应该是先坏的一个分流电阻,为什么呢?大家知道,直流母线是530V电压,那么,电解电容由于受到工艺的限制,最大也只能制作成500V的耐压!为了提高电容的耐压值,我们只好把两个电容串联,就能达到1000V左右的耐压了,但是,电解电容经串联后,耐压是提高了,但是容量却变小一倍,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容量值。所以需要用4个电解电容串并联。那么,由于电容不能做的很精准,串联使用时,容易造成两个电容的电压和电流分配不均,会致使另一个电容很快损坏!为了弥补这一点,我们在每个电容上并联了一个电阻,因为电阻能做的很精准,有了这电阻,这就解决了电解电容的均分电压问题,起到了为电解电容均压的作用,延长了电解电容的使用寿命!同时电阻还能泄放掉关机后的电解电容的剩余电荷!
分析是该机是均压电阻先坏,引起电解电容损坏,电解电容故障时,主回路电流很大!致使充电电阻损坏!但保住了整流桥!同时,电解电容损坏的瞬间,有很大的浪涌,使电源驱动板致命!我也是一知半解,供大家交流!

网友A:
分析的很有道理。同时可以看看均压电阻的阻值是多大,电阻越小,分压越准确,但是功耗大了要注意电阻的功率

网友B:
这句“这就解决了电解电容的均分电压的作用延长了电解电容的使用寿命!”中有个错别字吗?
应为:这就解决了均分电阻的均分电压的作用延长了电解电容的使用寿命!
对不对?

网友C:
不错了,学习了。分享的很好,楼主辛苦了。

楼主:
祝朋友们在技术上更上一层楼,经常来这看看。相互交流!

网友D:
楼主说得很详细啊,谢谢分享。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楼主分析得很对学习了谢啦

网友F:
能拿出来给大家讨论就已经不错了。

网友G:
如果整流块没有坏,情况应该就是楼主分析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