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4):
  如题,请大家出给主意。

网友A:
键盘能正常用吗?

网友B:
笔记本至少有3个USB口,都试过了没有?
插U盘看看?看右下角有反应吗?看是不是极个别USB口坏了?
触摸板之前是好的吗?怀疑驱动问题,进设备管理器看看有没有问号?

网友C:
重装系统怎么样啊

网友D:
重做一下系统看看

网友E:
系统重装下,问题就能解决了。

网友D:
重装驱动或还原系统

楼主:
   系统重装,ok!

网友F:
系统完了,重装

网友G:
建议重装系统

网友H:
应该和驱动程序有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知道,重装系统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