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4):
   笔记本电脑启动后,触控板和外接鼠标都不动,但启动期间这两个都可以动,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如题,请大家出给主意。

网友A:
似乎主板的驱动有问题。进安全模式可以动吗?如果可以的话,重装主板驱动。

网友B:
不会是启动后死机了吧,先重做一下系统看看。

网友C:
能进系统,说明笔记本没有大问题。
操作键盘看看是否正常,比如开关大小写灯,按键盘上的视窗菜单键。
看一下鼠标灯亮不亮,是不是鼠标挂了。

网友D:
其他程序占用了端口吧,重装驱动或还原系统。

网友E:
系统重装下就没问题的。

网友F:
拿回去修吧

网友G:
进安全系统看看   不行就重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主板的驱动有问题。进安全模式可以动吗?如果可以的话,重装主板驱动。
   安全模式,鼠标可以动,功能受限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主板的驱动有问题。进安全模式可以动吗?如果可以的话,重装主板驱动。
   安全模式,鼠标可以动,功能受限制。
我不是让你在安全模式下使用计算机,而是在这下面修复问题。

网友H:
重新做系统吧。没多大问题,可能是端口冲突。亦或者驱动问题。

网友A:
估计只能重装了,挺难修复的。

网友I:
重做一下系统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重装,OK!

网友J:
直接重装系统,或是还原,先检查是否系统故障

网友K:
我的电脑
右键
属性
设备管理器
看看里面的
键盘什么的有没有感叹号或者叉
有的话采用驱动精灵补充驱动

网友L:
重装是最简办法了

网友I:
重装驱动或还原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