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5):
新的gs2017 软件装了2个电脑,都是不能usb下载程序,usb线在威纶通屏上实验是ok的。但是在这个三菱的上面就是不行,打400电话说是非得用三菱的usb线才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大家用这个屏应该都是用的普通的usb数据线吧,不是非得三菱的usb线把。软件安装正确,选型也选了,usb也识别了。就是下载的时候错误。0105042b提示。

网友A:
用一般的USB傳輸線就能下載
但是需安裝GS軟體

网友B:
换好点的USB线试试

网友C:
你还是从了三菱吧,他自己在做USB口的硬件的时候电路进行过处理,和通用的USB硬件电路不一样,所以只能用三菱提供的USB先才能使用,当然网上也有好事者拆其电路,然后进行仿制,这样的仿货也是能用的

网友D:
可以呀。我就是用的10块的USB线。刚刚做了个项目用的GT2310-VTBA。

网友E:
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可以尝试其他的USB口看看?

网友F:
这个数据线的问题居多

网友G:
记得公司有块三菱HMI ,就是打印机那种USB。我用过2次 没啥问题啊

楼主:
我用的笔记本 一个联想 一个dell的 都不行,一个win7 壹个 xp 都不行,gs软件有了,选项里有gs选项。
而且连接usb时候也识别了硬件,说明识别成功了对吧。可就是联机不行。

网友H(2015-04-02):
驱动装了吗?

楼主:
弄好了,新触摸屏是个坏的啊,三菱给换了一个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