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故障求助

楼主(2015-02-15):
132KW大连冷冻机,正常运转2小时,停机后发现启动自藕变压器烧毁,检查发现电机也毁坏,求高手分析原因

网友A:
估计可能是由于自耦变压器没有切除造成的。

网友B:
是线圈烧掉了吗??
控制器有记录下最后时刻的数据吗??
可以参考分析!

网友C:
需要拆卸马达的绕组出来查看一下马达损毁的原因。
逆向推论法,马达绕组全部烧变色或者烧黑,过载或者过压过流或者机械原因。
单烧毁两组线圈,100%是缺相。

楼主:
    自耦变压器烧了2组,电机3相都接地,没有控制器

楼主:
马达没拆呢,哎这要过年呢

网友D:
会不会是自耦变压器没切除,或切除不完全,造成电机绕组阻值不平衡从而引起故障?

网友E:
估计是自藕没切换,电流长时间流过才烧坏变压器,要是电机负载重,是不是转矩不够,才烧坏电机。查切换回路

网友F:
有可能是接触器烧结在一起,转换不过来,也要检查一下时间继电器,启动转换时间有没有变长了

网友G:
二楼说的对,子偶变压器一直工作在启动状态,百分之八十的电压用不了二十分钟就会烧毁。我也遇到过,只不过光烧了自偶,第一次实操了干粉灭火器。

网友H:
是缺相原因烧坏电机与起动自耦启动器;签定完毕

网友I:
坐等LZ最后的原因报告。

网友J:
电机拆不开的话,不太好说是什么原因烧的。

网友K:
应该没有脱离掉 一直降压启动模式 损失不小啊?安全关键的设备要重点控制可靠些。比如电流检测 信号反馈什么的。个人觉得这种东西用自动化的东西好些 比如LOGO几百块钱就搞定的东西 非常安全可靠 控制思路如下 降压启动时通过接触器 反馈信号 如按下启动时接触器反馈信号 延时后启动接触器断开 另一个接触器也要反馈信号 如果关键的逻辑条件没有接通就要断开接触器提示启动失败。如需要帮助的话我给你免费设计一个程序

网友L:
我也感觉没有切换过来。

网友M:
我没遇到过,但我也同意没切换的说法。

但还是坐等楼主查出原因吧。

网友N:
可以肯定是未切换的问题,我们都设计防未切换保护的

网友O:
可以在启动接触器动作时加个报警灯

网友P:
是要打开看看才能确定的。

网友Q:
首先,你确认已经切除自耦变压器了吗?其次,你的电机是不是长时间处于重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