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5):
注水泵进水压力变送器(进水水压低于0.1兆帕,即保护停机,变频器是汇川MD280NT220G,)停机控制器显示来水压力0.55兆帕,起动变频后,压力即下降至0.1变频器停机,停机后,压力又返回到0.55,起动过程中来水压力没有任何变化,请问是不是干扰?如何解决?

网友A:
EMC(电磁兼容)做的不好。应该找汇川变频器的技术支持,咨询汇川变频器推荐的安装布线方法。各家变频器,因为其内部接线方式,会有外部的推荐EMC安装规范的差异。由厂家推荐布线准则为好。

原则是要求电机和变频器的外壳等电位,然后传感器的外壳和屏蔽层与电机和变频器的外壳等电位。但信号线不能碰外壳。

楼主:
正常使用有一年了,昨晚控制器报UUUU,再另外一个地方拆了一个闲置的变送器,才出现这种情况的。

楼主:
原来那个坏了,更换后才出现这种情况,更换的这个会有问题吗?因为它已经闲置好久了。

网友B:
目测变送器自身有问题,或者安装接线有问题。是一样的品牌型号吗?
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或者电流档先检测一下变送器是否正常先吧。

网友C:
会不会是你的显示干扰了。变频器一运行就有了,不运行就正常?

楼主:
和原来那个不是一样品牌,在变送器那端串入电流表,可以看到电流是下降的,有12毫安降到4.3毫安,我也计划买个新的换上试试再看。

楼主:
回:会不会是你的显示干扰了。变频器一运行就有了,不运行就正常?
不是显示干扰,因为电流确实降了。

网友D:
在变送器管道上有没有普通压力表?两者的压力变化是否一致?控制器正常否?

楼主:
没有别的压力表,拆下压变在球阀目测水流(压变连接在球阀固定在来水管道上)变频器起动前后没有变化,控制已经换新的了。

网友E:
个人觉得应该是变送器的问题。

网友D:
换上的变送器量程是否与原用的一致,该变送器有没有迁移?

楼主:
量程不一致,但是已经在控制器修改了量程,迁移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是新换的有问题,而原来没有问题。那就是信号线是否被碰壳了。用万用表测量压力信号端与外壳是否短路了?检查此问题即可。

网友F:
变送器自身有问题,或者安装接线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量程不一致,但是已经在控制器修改了量程,迁移是什么意思?
  量程不一致就有问题了,一定要改变送器的量程。控制器是改变不了变送器量程的,仅能改变显示值而已,这样做是错误的。
   假设变送器的量程为0-2MPa,对应的输出电流为4-20mA,当压力为1MPa时, 变送器的输出电流为12mA。如果实际需要的量程为0-1MPa,你仅把控制器的量程改为0-1MPa,当压力为1MPa时, 变送器的输出电流仍为12mA,这时你的控制器显示值为0.5MPa, 显然是错误的。
   迁移就是对变送器的零点,即量程的起点进行正、负方向的迁移。如0-2MPa量程的变送器,对应的输出电流为4-20mA,通过迁移可使其量程为2-0MPa,对应的输出电流仍为4-20mA,与没有迁移时比较,可见这时压力减小变送器的输出电流是增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量程不一致,但是已经在控制器修改了量程,迁移是什么意思?
  量程不一致就有问题了,一定要改变送器的量程。控制器是改变不了变送器量程的,仅能改变显示值而已,这样做是错误的。
   假设变送器的量程为0-2MPa,对应的输出电流为4-20mA,当压力为1MPa时, 变送器的输出电流为12mA。如果实际需要的量程为0-1MPa,你仅把控制器的量程改为0-1MPa,当压力为1MPa时, 变送器的输出电流仍为12mA,这时你的控制器显示值为0.5MPa, 显然是错误的。
   迁移就是对变送器的零点,即量程的起点进行正、负方向的迁移。如0-2MPa量程的变送器,对应的输出电流为4-20mA,通过迁移可使其量程为2-0MPa,对应的输出电流仍为4-20mA,与没有迁移时比较,可见这时压力减小变送器的输出电流是增加的。
调整微控制器量程是与压力变送器的量程相对应的,如果说压变是2MPA,那么控制器量程应该是2,我换的是1MPA的压变那控制器量程改为1,这没错啊,当系统压力是1MPA,对应输出应该是12ma和24ma.

网友G:
确认变送器没有问题吗?

楼主:
等待压变到货中

楼主:
是压力变送器的问题, 换了一只新的,显示正常了,显示来水压力变化不大。

网友H:
测量变送器输出值就知道了

网友A:
啊,问题终于解决了?压力传感器输出是内含变送器的吗?估计那个坏的是他的输出信号地与外壳通了。应该是绝缘的才对。

网友I:
应该是的,非常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