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学习PLC,哪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个工程实例,万分感谢

楼主(2015-02-15):
10分悬赏,已用5分

网友A:
网络;2;通过HMI设定时间,网络1,读取PLC时钟;网络3是星期;网络4是调用自己编写的模拟量转换块,网络5,6应该是两个限位
+5
【方案】
华北工控:助力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打造智慧工厂全场景方案

楼主:
感谢一楼的分析,西门子程序库程序加密了,我们无法看到,请我这种情况我们怎么编制程序呢

网友B:
一般加密的程序,都是直接无视掉,除非是非常之重要的。
业内人士,直接按照设备的工艺来自己研制一套。
参照自动化公司对不是自己公司生产的设备进行二次维修,首先就是换硬件,换程序。
【方案】
华北工控智能门禁系统硬件方案,支持人脸识别+测温+健康码查验

网友C:
200的子程序都可以看到的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台达VE系列变频器在分切机上的应用

网友D:
不懂西门子
【方案】
模拟传输与数字传输:GxP 应用的数据完整性 | 维萨拉 (Vaisala)

楼主: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西门子子程序调用的库程序, 都是加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