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师帮我看一下是什么意思,怎么通讯的

楼主(2015-02-16):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楼主:
施耐德218PLC,与电磁流量计通讯,看了半天也没看懂

网友A:
同楼上的,这个你的结合你的流量计的参数和说明书一起才能读懂啊!
【方案】
台达现场工业自动化产品在HVAC的应用

网友B:
这些都是调用一些功能块指令,比如,;块传送;计数器;传送;读变量等等;建议去看看西门子stl语言编程,下半部分都是由stl编程构建
【方案】
BCNet-FX(Q)在威纶通触摸屏与三菱PLC以太网通讯中的应用

楼主:
这是施耐德218系列的PLC
上面的是用CFC(连续功能图)做的程序
下面是变量声明,不是程序

网友C:
我没看懂!
没用过施耐德的PLC
【方案】
中达电通产品在机床行业应用

楼主:
其实前面的BLINK就是信号发生器,再通过CTU计数器计数,EQ为等于指令,最后结果为计数器等于0时产生一个触发信号,等于1时产生一下触发信号,等于2时一个触发信号。依次循环分别触发三次通讯,分别与三个电磁流量计轮讯访问。后面的就是通讯的指令了,转换地址,访问数据,大致就这样,细节上我还没研究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