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6):
1.系统组成为224cn、223、221.
2.笔记本与PLC连接正常。
3.故障现象为223、221的DI点输入灯亮,梯形图相应的点没有染成蓝色。DO输出模块输出点蓝色,输出灯不亮。
4.本系统运行两年,前两天发生故障。
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情况的,谈谈经验?期待有搞过芯片维修的指教。

网友A:
感觉不可能。描述错了吧。
没有运行吧,有没有在run位。

网友B:
地址对了?电源没有问题

网友C:
最简单的排除故障的方法就是代换法,换新的上去试。
另外工控配件都是有质保的,不要动不动就把保修标签给毁了。

网友D:
运行二年,肯定早过保了;

网友E:
教你一招,打开软件,连上电脑,点“plc”--》“信息”--》看一下223和221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断电把他们互换一下位置,上电再看一下。有时候是连接不良,有时是模块cpu损坏。互换后还找不到的话再考虑主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已换了两个新模块还是不行。

网友E:
分别读取smb8、 smb9、smb10、smb11数值。为0的话有可能是主机坏了。

网友F:
会不会是CPU的借口处接触不良啊

网友C:
老214、216的扩展接口是硬塑插件直连,新224、226的扩展接口是软排线直连。
不得的话,换排线试试?
再不得,就是CPU主机故障了。

网友G:
会不会是扩展模块的电源没有造成的?应该先从最基础的查起,往往问题就是外部接线导致的。

网友H:
24V模块供电电源正常吗?如果正常 就更换CPU试试吧。

网友I:
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J:
这样子可能性最大的就是扩展模块的电源问题,楼主先确定模块电压是否正常。接触是否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