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

楼主(2015-02-16):
光电传感器上有根线标的是STB。请问是起什么作用的。四线式,两根电源,一根OUT,还一根就是STB。型号是基恩士DL—S15

网友A:
传感器应该有推荐的典型电路接线图,一般的反射式光电传感器,有发光源和接收信号两部分,无图无真相呀,这个不好说。

网友B:
STB即standby的缩写,意为“待机”是为降低功耗而设计的,这个只要是懂点电子技术的见到这三个字母都应该知道是干啥的

网友C:
待机,什么情况

网友D:
基恩士的也用过
还没注意过

网友E:
没用过基恩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A:
嗯,那个STB引线应该是一个扩展的输出功能,比如,报警信号还是其他。正式用的信号还是那个OUT PUT输出信号。

网友F:
stb是输入来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F:
不是写着OUT嘛

网友G:
还真是不明白大神们再详细点啊

网友H:
如8楼所说,应该是光电检测没有产品时的待机警告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