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6):
请教各位师傅:

        你们好!1台永宏PLC如何与多台天正TVFE系列变频器、1台触摸屏同时通讯?各设备的参数如何设置?先谢谢了!

网友A:
给出详细型号,才好做出判断。比如永宏PLC的型号,天正变频器的型号。
钱多用工业以太网总线,钱少用RS-485总线。另外还需要编制超级复杂的通讯程序去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傅新年好!我的设备PLC永宏FBs-32MA,天正计变频器是TVFE9,昆仑通态触摸屏是TPC7062KD。希望各位师傅能够得到帮助。谢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之前有个网友在某个帖子里面回复说过建议,用PLC的编程口与触摸屏通讯,然后扩展PLC的RS-485通讯接口,进行连接变频器的RS-485总线网络。
论坛一般只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具体操作步骤和变频器设置参数还有程序的详细编制要自己亲自摸索。

网友B:
通讯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网友C:
正常来说一口与HMI通讯,一口通过RS485与其他设备通讯。

网友D(2015-04-29):
永宏PLC与触摸屏通讯用Port0,永宏PLC与多台变频器通讯需要扩展485口,所有变频器的通讯口与永宏PLC的485通讯口并在一起组成RS-485总线网络,每台变频器通讯参数、站号设好,编写好通许指令及通讯命令表格,便可以完成通讯。

网友E:
与变频器你还是需要通信板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