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取样泵故障求教

楼主(2015-02-16):
有谁知道英国英国charles austen capexl2真空采样泵膜片裂了,用哪个可以代替?
外径60mm,厚1.5mm。中心孔穿4mm螺丝的。

网友A:
进口的真空泵?
麻烦,配件不好找,联系品牌代理商或者原设备供应商,费用上绝对要被痛宰一顿。
只能考虑更换整个真空泵,换国产的吧。

网友B:
这个只要尺寸一样就可以了
只是质量上可能有点差异!

网友C:
可以用中间带线绳的橡胶垫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