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UP7 V4.0在WIN8系统中的问题

楼主(2015-02-16):
请问SETUP7 V4.0能在WIN8系统中运行吗?
我安装后运行,出现如下提示是什么原因呢?
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SETUP7 V4.0能在WIN8系统中运行吗?
我安装后运行,出现如下提示是什么原因呢?
请大神指教,谢谢!
这张图算有说服力吗?

楼主:
是不是只有SP9的才能在WIN8上安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只有SP9的才能在WIN8上安装?
厂家的文档指出,Win7需要SP9,Win8 32Bit的兼容性还可以。
如果对PC不熟悉的话,遵守厂家的建议不是更节省时间和精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