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5-02-17):
请教大家:这个?的下边是24v直流电压,另一头是plc输出线是自锁吗?它和接触器线圈电压220v能在一起吗?干嘛非用plc输出线,用别的不可以吗?谢谢

网友A:
有可能还和其他设备互锁呢

网友B:
施耐德接触器的辅助触头,PLC输出,应该是互锁的吧。

网友C:
开点接24V,是接触器吸合的信号,闭点有可能是和别的有互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很正确,这个常闭点出来的线又上了另一个接触器的线圈作为输入点,输出还是N 线。它的意思是说接触器闭合后,24v信号线接通回到了CPU,是这样吗?

网友D:
保护用的互锁
要全盘查看才行!

网友E:
上面的是辅助触点,可以卸掉的,下面的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线

网友F:
应该是互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