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低压减载装置

楼主(2015-02-17):
968低频低压减载装置又叫作低周低压减载装置,适用于1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线路的分散式频率控制。当系统频率和电压低于整定频率和电压时,装置能自动判断是否切除负荷。该保护装置主要用于110KV、66KV、35KV等电压等级的入网工程、可与967配合组屏安装、组成完善的保护功能。
968低频低压减载装置适用范围
968低频低压减载装置适用于1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线路的分散式频率控制。当系统频率或电压低于整定频率时,同时电压也小于设定值,则装置自动判断低压闭锁低频,从而决定是否切除负荷。 。

968低频低压减载装置保护功能
8条线路的低频低压减载功能

   第一轮保护:出口三个继电器,切除一般性负荷(若出口不够,可在外扩展);
   第二轮保护:出口三个继电器,切除次要性负荷(若出口不够,可在外扩展);
   第三轮保护:出口三个继电器,切除重要性负荷(若出口不够,可在外扩展);
   第四轮保护:出口三个继电器,切除主要性负荷(若出口不够,可在外扩展);
说明:上一轮出口到下一轮出口时间,中间至少间隔5分钟,切除负荷后待电压频率恢复正常工作状况,再决定是否进行下一轮出口,依次类推。

968低频低压减载装置测控功能
遥测量:母线相电压、线电压、电网频率等

辅助功能
故障录波;

通讯方式
485通讯;
以太网通讯;
光纤通讯;

低频减载保护原理
可以实现分散式的频率控制,当系统频率低于整定频率时,此元件就能自动判定是否切除负荷。
低频减载功能逻辑中设有一个滑差闭锁元件以区分故障情况、电机反充电和真正的有功缺额。 考虑低频减载功能只在稳态时作用,故取AB相间电压进行计算,试验时仍需加三相平衡电压。当此电压(UAB)低于闭锁频率计算电压时,低周减载元件将自动退出。

低频减载保护装置。
低压减载保护原理
利用这一元件,可以实现低压控制,当系统电压低于整定电压时,此元件就能自动判定是否切除负荷。
低压解列元件的逻辑为:。

低压低压减载装置:http://www.qmxdlw.com/fadianjibaohu/775.html 请转者注明出处

网友A:
但那电压范围明显是变电站用的啊,生产工厂里面的柜子好像没有用的。

网友B:
发电厂、变电站用的装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