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ji

楼主(2015-02-17):
模块怎么啦,请各位指点,是模块都坏啦吗

网友A:
你换一个模块试试,全部都不行了?

网友B:
S7-300的模块吗?模块指示灯正常吗?重新拔插一下模块试试?

网友C:
你这是一个出问题还是多个出问题啊。你后面不是还有同样的模块么,换个试试

楼主:
是S7-300模块,报ADC/DAC错的模块SF灯不亮,更换同样的模块就出现下面报警并SF红灯长亮,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各位指教

网友D:
供电是否正常 组态和实际是否一致 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以前使用正常,突然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