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8):
真空传感器是0-10v的信号输出 对应的范围是大气 100000Pa-0.01Pa
而且数值变化是由大到小 ! 不要求精度! 请问要如何改标定!
另外补充一个问题! 如果放在人机界面 我想让他显示为1.0E5-1.0E-2 如何做?

网友A:
爱学习的孩子,过年了。做运算显示

网友B:
4da分辨率是0--2000.用2000减去测量值得到一个A。这个A的0就对应-0.01pa,2000对应100000pa。然后把这个A转化成浮点数B。浮点运算  b*50.00005-0.01=c。

网友C:
和普通的传感器增减数值的模式是倒过来呀,必须做算术运算来转换了。
“显示为1.0E5-1.0E-2?”,到底是显示什么数值范围?如果是必须显示特殊的字符,可以考虑用列表的方式让设备检测传感器数值,对比传感器数值,并在列表里选择相对应的显示字符。

网友A:
fx2nplc浮点运算的精度不高

网友D:
这中间有一个换算公式,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