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不愿说

楼主(2015-02-19):
这2个按钮在电机旁边,不晓得干什么用的?只知道不是启动停止电机用的,问了一下工程师说是停车检修用的,在问人家就不给说了,麻烦大家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这台设备应该是PLC自动控制的,这个开关是这台设备脱离PLC单独控制启动用的
【方案】
倍福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助力提升种子处理机的性能

网友B:
就地操作柱
你那工程师赵本山的小品看多了,自已不懂,瞎忽悠
什么检修用的
不用pLc控制就是检修了?
现最普遍的控制方案有三种:远程自动即pLc自动,远程手动即pLc控制柜手动面板,就地操作柱手动
【方案】
台达变频器在凹版印刷机上的应用

网友C:
不是本地手动启停按钮??
【方案】
糕点灌装机器人简化了奶油 羊角面包的全自动制作过程

网友D:
在启动柜打到手动时可以启动停止电机。
【方案】
保护Eneco的关键电站变压器

网友E:
如果说楼主是懂行的,根本就不用问,直接看接线,看控制箱或者控制柜,或者看箱门上的电路图。
这就是欺负外行的手段。
目测是现场试车的控制按钮,因为设备永远不可能不损坏,损坏更换之后要就地测试运行效果的。
【方案】
精准定位气体泄漏,FLIR声像仪大大节约了塑料注射成型设施的运营成本!

网友F:
楼主打开端盖查一下线路就清楚了。

【方案】
奥普特—气泡杂质检测

网友G:
找份图纸看看就一目了然了。
【方案】
三菱电机自动化参加第四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并签署节能项目合作协议

网友H:
看看设备可以的话,你那个按钮按一下不就知道了。
【方案】
年末重头 | CC-Link IE Field Basic一网通解决方案

网友I:
老师傅说的一点没错,这是现场试验按钮,只有检修才会用上。平时绝对不能乱按,可能导致系统异常,甚至重大安全事故。
按钮离电机这么近,启动相当危险。一般启动按钮都在离设备稍远配电柜,按钮屏,远程电脑上。
无论别人怎么说,你心里肯定半信半疑,要自己亲自试验试验。
【方案】
CNC | M80诊断画面下PLC软元件的显示与设定

网友J:
如果我就是工程师,我也不会说,并非是保守,而是问题太简单,懒得说。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不知道,如果你回答了,下面还有没完没了的为什么等着你。

网友K:
明显的启停按钮啊

网友L:
楼主这张照片是大年三十凌晨照的啊

网友M:
楼上说的都有理,人家只是懒得理你而已,并非保守

网友N:
停车按按试试呗

网友O:
2楼
5楼
9楼
说得对!!!
估计楼主的刚毕业出来的学徒,如果是熟手都会先去控制柜附近找电路图看看。

网友P:
笑翻了,其实楼主好问这也正常,因为如果谁刚接触工厂的实际,问题都会很多。上学时书本里没这些东西呀。所以“为什么”就会很多很多。记得当年,我毕业后,主动要求去主电机室工作,刚进班组里,也是啥都新鲜。什么都不懂,就喜欢问。结果经常被别人笑话。这个过程对于新人都会经历的。

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我们接触实际后,能把实物和图纸对号入座的研究一番,应该就可以解惑了。而且是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你会很有成就感的。

网友Q:
按钮有啥好说的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P:
笑翻了,其实楼主好问这也正常,因为如果谁刚接触工厂的实际,问题都会很多。上学时书本里没这些东西呀。所以“为什么”就会很多很多。记得当年,我毕业后,主动要求去主电机室工作,刚进班组里,也是啥都新鲜。什么都不懂,就喜欢问。结果经常被别人笑话。这个过程对于新人都会经历的。

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我们接触实际后,能把实物和图纸对号入座的研究一番,应该就可以解惑了。而且是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你会很有成就感的。
版主厚道啊,新人是会遇到各种看起来可笑的问题,可是谁不是从新人过来呢?

网友S:
看你在图片上写这么多字,很吃力,可以在编辑图片里面输入字的啊

网友T:
多接触现场就明白了
在很多设备都有就近启停电机(设备)的控制按键,是现场需要,你总不能跑到几十米(设置几百米)外的控制柜的.
这个老师也缺少实际经验,教出的学生也只会一根筋.

网友T:
引用 网友I:
老师傅说的一点没错,这是现场试验按钮,只有检修才会用上。平时绝对不能乱按,可能导致系统异常,甚至重大安全事故。

按钮离电机这么近,启动相当危险。一般启动按钮都在离设备稍远配电柜,按钮屏,远程电脑上。

无论别人怎么说,你心里肯定半信半疑,要自己亲自试验试验。
瞎扯

网友U:
好像很多的工程师,都这副德行,这就是可悲的中国人!

网友V:
自己操作两下不就道了!

网友W:
应该是就地操作箱!

网友X:
说说按了有什么反应才知道有什么功能

网友Y:
应该还有个柜子,上面有个(远程/就地)旋钮,拨在远程是主控室监盘人员操作启停电机,拨在就地就用你那个图上按钮启停电机

网友Z:
看按钮的颜色,应该是启动,停止

网友AA:
放心按。有互锁的。本地和远程不可能同时动作的

网友AB:
捋一捋线路就知道干什么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