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9):
各位师傅们新年好!问题一如下:本单位一套阀门遥控系统,系统人机界面上点A阀开,可A阀不动作,B阀却开了,再点A阀关,B阀没反应。而点B阀开关正常!系统有手动操作A阀门开关正常. 电磁阀控制箱由西门子S7-300系列模块组成(无Cup 从站),主站是一只台式电脑, 里面什么结构没打开看。请问各位师傅,这个故障一般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此故障?谢谢!                                              问题二:另一套液位测量系统,有一只测量探头坏了,有时系统显示故障报警,一报警时,组态画面就变成黄色,同时另外几路探头的数据也不显示了!得开关电源几次才能重新显示,请问这个问题又如何解决呢?

网友A:
都是程序问题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画面组态时按钮的变量没有做对,才造成这样的。你说的第二个问题没有理解了,主要的那个探头和cpu是怎么连接的方式?这些问题打开程序看看就知道了,不是有电脑吗,连接上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问题一不是问题的问题,系统点手阀开关正常,说明i/0无故障程序。工艺决定某些条件没达到,所以点a阀a阀不动作,b阀却动作,当然也不排除软件有问题。

问题二,不要一出问题就想到软件程序上,“另外几路探头的数据也不显示了!得开关电源几次才能重新显示” 开关电源几次,开的电脑主机? plc?还是传感器电源?传感器跟plc连接方式,plc跟主机连接方式不同。

传感器怎么坏了,如传感器跟plc走通讯,而几个传感器都走一条线上,恰好是传感器故障为通讯口短路,或乱发数据。

另一种,某特定条件激活传感器故障,在你反复开关电源这段时间内 特定条件消失。(24v电源短路/老化,plc模拟量输入模块故障)

先排硬件再软件

网友D:
如果原来是好的,那就不是程序的问题,多分析一下工艺流程,看哪个条件有问题,软件是一直运行的,有问题调试的时候就通过不了!

网友E:
楼主公司没有专业设备维护技术人员吧,老板为的是节省人力成本对吧。
1、手动模式下一切正常,而自动模式下一切不正常,检查自动模式下设备的状态,首先确认设备在自动模式下的所有状态是否正常,简单的就是说什么该有,什么不该有,可能是硬件问题,也可能是软件问题。
2、系统报警的时候,报警信息是什么?传感器损坏,为何不换?公司也太穷了吧。表情为什么不去对症下药?反倒去开关传感器的电源?自己迷惑自己?先把坏的传感器换掉,再讨论其他问题。
遇到一个问题,先解决一个问题,当很多问题出现的时候,要求解决问题的技术就更高,要会按顺序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头尾不分,越处理越乱。

楼主:
第一个问题是近段时间才发生的,以前一直正常,所以肯定不是人家组态做错了,要说工艺流程太简单的,画面上十几只阀门和实物阀门—一对应,相互之间都是独立的,人机界面只是远程操作。正常情况应该是这样的:鼠标单击任一阀门画面,弹出一选择项:开---关,再点开,过十几秒后,阀门画面由红变绿,就表示阀门打开了。

楼主:
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出现的早,我怀疑就是操作工的野蛮操作引起的,液位测量系统报警时,画面卡住时,他们就把配电箱的好几个开关断开再开,而且是多次频繁开关,像打乒乓球一样,我提醒过他们不能那样操作,也不听!后来没多长时间就出现第一个问题了,也就阀门开关逻辑乱?了一个。唉,传感器坏了没配件换!听说好几千大洋呢!公司效益不行啊!

网友E:
第一个问题,要检查PLC内部的程序和PLC的外部接线了。
人机控制PLC,由PLC再去控制水泵的。使用电脑,用数据线连接PLC,运行编程软件联机监控PLC的内部程序,当人机的按钮用手指按下之后,PLC的程序要有相关的动作才对。

网友F:
不会监控程序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G:
第一个问题 你的阀门是不是两根气管的气动阀

楼主:
是两根液压管的液压蝶阀

网友H:
是二位阀还是三位阀。